[求助] LDO的PSR问题

楼主(2022-01-14):
LDO的PSR测量应该是给vdd加个AC magnitude = 1V ,连成单位增益负反馈之后,直接看输出波特图是吧?
因为最近要做一个高PSR的LDO,想用前馈纹波抵消的方法,即往P管的Gate加电压/电流。发现怎么加都对PSR没有影响。

仔细看了一下P功率管的各点ac值,为什么我给功率管的S加ac值=1,看它的G能比1还高呢?而且相位是相同。正常来说,P管的gate上ac值一般来自于自身cgs和cgd的分压,随着频率增加,gate上的ac值会不断减少,所以近几年的paper才会选择往gate上加电流。

之前认为会不会经过反馈回路放大到P管的gate上,但是随着反馈回路增益下降,P管gate上的ac值不受影响甚至还会往上增加的…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仿真设置问题?

求大佬们解答,困扰很久了…

电路图

电路图

功率管S和D ac值

功率管S和D ac值

网友:
请问楼主方便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或者给个名字。谢谢!

楼主:
原文是这篇,用180库做的…管子参数都给了,还是弄不出来,感觉就很奇怪…

2014 External Capacitor-Less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25dB superior power su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