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A设计稳定性问题求助

楼主(2022-01-14):
各位大佬,能不能告知一下,如果一个两级级联电路,将两级分别仿真都做不到在全频段的Kf>1(不过可以满足在所设计的频段内Kf>1),级联之后总体仿真能够满足在全频段Kf>1。想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判断这个两级电路是保证无条件稳定的,在稳定性方面是否能说是OK的。
感谢感谢!!!

网友:
建议一点思考方向:你是怎么把它拆分开来的,stg1 & stg2 单独看的source/load阻抗怎么设定,和两级级联起来时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