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并联以后面积违反drc

楼主(2022-01-14):
大神们,我出现了一个面积太大的错误,但我也没办法再缩小电容了,该怎么画版图才能规避这个问题
Area of a bottom plate (Mn-1) region in capacitor (include active and dummy capacitor) If capacitor larger than 1225um2, please use combination of smaller capacitor

网友A:
看错误描述是电容太大了,要换成更小的电容并联的形式。
单位电容已经不能再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误描述是电容太大了,要换成更小的电容并联的形式。
单位电容已经不能再小了吗? ...

它看的是整体,我也试过分成更多小的电容并联,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看的是整体,我也试过分成更多小的电容并联,但还是不行

嗯、那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那不太清楚了

几个电容并联这么连是对的吗,还是说我从开始就连错了

网友:
像smic工艺

网友:
把距离拉开一点,让电容的识别层分开呢?没做过mim,猜的

网友:
你电容之间不要直接拉同层金属,每个电容之间需要挑层,不然会报天线效应

网友:
下极板的线要往上跳一层再接到一起

网友(2024-08-31):
请问一下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