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为什么要做两种金属dummy,这两种dumm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1-14):
现在在做TSMC 7nm工艺,发现design rule里有两种金属dummy,design rule里对这两种dummy的描述很浅显,只是说一种需要通过OPC光学邻近效应校正,一种不需要,但是这两种dummy在实际生产中有什么区别或者是不同的作用没有讲,请大神指导一下,下图是design rule对这两种dummy的描述

网友A:
区别是一个做OPC一个不做。OPC是金属拐角做特殊处理,用以解决转角工艺偏差。应该是不做OPC的用来自动撒dum,做OPC的给手动添加的d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是一个做OPC一个不做。OPC是金属拐角做特殊处理,用以解决转角工艺偏差。应该是不做OPC的用来自动撒dum ...

好像不太对,两种dummy都是自动撒的,下边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图跑的一个skipper,长宽竖条是我的正常金属,用红笔圈住的是自动撒的该金属的普通dummy,未圈住的是自动撒的做OPC的dummy

网友:
OPC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为了增加曝光图案的真实性,做了一些修正的光罩;意思是DMn_O是DMn的优化修正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太对,两种dummy都是自动撒的,下边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图跑的一个skipper,长宽竖条是我的正常金属, ...

那我只能猜测一下,做OPC也需要均匀一点,即没必要都做,也不能大片面积都不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做tsmc填dummy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ule里面也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了两种dummy的区别,并没有更加详细的解释,不过并不影响使用。_o的dummy应该是和用的金属layer具有一样的特性,我看自动填的里面,这种dummy一般都是在临近模块或者模块里面的地方,而且是排放较为规整。而另外一种dummy则离模块比较远,摆放也不会很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