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lip chip的ESD问题

楼主(2022-01-14):
在做flip chip设计时,会用RDL层进行绕线(连接IO PAD和bump),SMIC文档上对ESD的要求只讲了IO ring上每隔500um放置一对VDD/VSS,用来保证从IO到电源的阻抗小于1Ω。在flip chip设计时,从Bump到IO PAD这段绕线的的阻抗一般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一般是要求RDL在16um以上,具体长度是要看你IO离bump要多远了 肯定是越近越好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啊

您有ESD方面的一些建议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
好问题!顶顶,等高手来

网友:
这个看你芯片大小,芯片太大,会有要求做ESD的check。

就会要求每两个VDD间做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