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VE查看寄生RC

楼主(2022-01-14):
calibre RVE 用PEX打开后仿网表报错:svdb is not a valid PEX directory.    LVS/DRC的svdb能正常打开。

网友:
还真没有这么看过啊

网友:
看起来像是PEX的结果路径没有指向对,你可以先跑一次PEX,然后会自动弹出来RVE,找到路径,然后再试试能不能这样打开

网友:
直接跑pex再打开rve不就好了?

楼主:
用的QRC flow, 抽的hspice网表. 以前用过calibre PEX查看后仿网表对应的svdb, 检查寄生电容电阻很方便。这次指向的svdb路径是对的,只是不知道抽取后仿的时候option有哪里设置不一样。

网友(2023-11-2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