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原理图导cdl网表时导不出管子信息,导致lvs不能做

楼主(2022-01-14):
在ic5141下面,tsmc 18 rf工艺,版图跑lvs时报错,说nothing in source。
后来怀疑是不是导网表时,cdl不对,确实发现cdl网表内没有mos管信息,只有PIN信息.

网友A:
可以试试单独先导出CDL,看看有没有器件,如果是正常的,可以试试用calibre的netlist vs netlist来过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单独先导出CDL,看看有没有器件,如果是正常的,可以试试用calibre的netlist vs netlist来过LVS ...

单独导cdl网表,确实是没有mos管信息,只有PIN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导cdl网表,确实是没有mos管信息,只有PIN的信息,

那可能需要问一下给你PDK的代理

楼主:
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