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ardring金属与孔的擦除

楼主(2022-01-1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使用shift+C擦除guardring的金属与孔时,怎么设置不会切掉其余的层次,麻烦附图解释一下,新人对工具不是很熟悉,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得把guardring打散吧

网友:
可以打散了选择去掉,也可以在基础库装guardring,然后选择tunnel工具,F3可以选择去除的层次

网友A:
如图choppable表示可以切除,不勾选的layer将不会被切除

网友:
平时我用的跟楼上一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choppable表示可以切除,不勾选的layer将不会被切除

谢谢您的解答,我选择 Enclosure Subpath时什么layer都没有,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选择 Enclosure Subpath时什么layer都没有,如图;

左右不是还有两种类型么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