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的sdevice可以用来仿真放大器吗?

楼主(2022-01-14):
有大佬会用sdevice仿真放大器不?就就简单的BJT单管共射电压放大,我用的是自带的BJT管,电路、直流偏置和交流小信号都是在system里定义好的,再通过solve瞬态扫描,但是输出端出来的却是Vcc,不是放大后的交流信号。烦请知道原因的大佬解答!

网友A:
netlist没有问题;
但是,检验过pure BJT gummel plot and IcVc cureve吗?增益是否合理?
算过静态偏置点吗?
挂的这几个电容是否数值合理?

楼主:
这段代码有问题吗?
System {
BJT_pset B1 ("substrate"=0 "base"=2 "emitter"=1 "collector"=3)
Vsource_pset vs (in 0) {sine =(0 0.05 10k 0 0)}
Vsource_pset vcc (4 0) {dc= 15}

Resistor_pset rc (4 3) {resistance = 3k}
Resistor_pset rb1 (4 2) {resistance = 62k}
Resistor_pset rb2 (2 0) {resistance = 20k}
Resistor_pset re (1 0) {resistance = 1.5k}
Capacitor_pset c1 (in 2){ capacitance= 1e-5 }
Capacitor_pset c2 (3 out){ capacitance= 1e-5 }
Capacitor_pset c3 (1 0){ capacitance= 5e-5 }
Resistor_pset rl (out 0) {resistance = 3k}

Plot "amplifier" (time() v(in) v(out) v(1) v(2) v(3))
}

Solve {
   Poisson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
   Transient (
      InitialTime= 0 FinalTime= 0.001
      InitialStep= 1e-6 Increment= 2.0 Decrement= 1.5
      MinStep= 1e-8 MaxStep= 1e-5
   ){ Coupled { Poisson Electron Hol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没有问题;
但是,检验过pure BJT gummel plot and IcVc cureve吗?增益是否合理?
算过静态偏置点 ...

我还没算,这个自带的管子β我也不知道。您的意思是这个管子没有工作在放大区吗?那输出端也不应该一点交流信号也没有哇,我不太确定sdevice是否可以仿这个东西,我现在应该干啥?这是b极的电压  然后c极就只有15V的Vc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算,这个自带的管子β我也不知道。您的意思是这个管子没有工作在放大区吗?那输出端也不应该一点交 ...

如果拿不准,可以追踪circuit里面所有节点的i(t)/v(t)信息,比对在哪个节点的信息不符合预期;sdevice仿真这个是没问题的,更复杂的SRAM电路等都可以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算,这个自带的管子β我也不知道。您的意思是这个管子没有工作在放大区吗?那输出端也不应该一点交 ...

另外,根据你的netlist信息,be间的电压信号并不是你后面给的这幅图,你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根据你的netlist信息,be间的电压信号并不是你后面给的这幅图,你检查一下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代码有问题吗?
System {
BJT_pset B1 ("substrate"=0 "base"=2 "emitter"=1 "collector"=3)

计算里没有加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