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Custom Compiler 2018如何使用PrimeSim Continuum的GPU/CPU异构加速仿真功能

楼主(2022-01-15):
各位大佬好,最近在做40nm的ADPLL的后仿真,仿真速度比较慢,逛新思官网发现新思推出了全新的PrimeWave design enviroment和PrimeSim Continuum仿真器,可以调用GPU进行仿真加速,官网说GPU+多核CPU的仿真策略比传统的多核CPU仿真器快10倍,有大佬用过吗,实际效果如何,和Spectre X的仿真速度哪一个更快呢?

我在贴吧下载了PrimeSim 2021的软件,按照贴吧大佬的仿真进行了和谐,但是要SCL 2018.03以上的版本才能加载license。

目前我摸索的PrimeSim 只能通过命令行形式调用网表进行仿真,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推出GUI界面

网友:
ERROR! PrimeSim doesn't support GPU cards on this machine.
PrimeSim supported GPU cards:
Tesla V100 with compute capability 7.0
Ampere A100 with compute capability 8.0

玩不起啊

楼主:
大佬,你那边高级显卡primesim还不支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那边高级显卡primesim还不支持吗

我的也是低阶显卡
primesim  目前只支持  V100  A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低阶显卡
primesim  目前只支持  V100  A100

哦哦,晓得了,请问大佬有最新的SCL吗,我这边是SCL2018版本的,启动19年以后的软件一直报版本过老的问题

楼主(2022-04-27):
已经把primesim安装使用起来了,不过还没有看到GUI的界面,猜测在2021版本后续的custom compiler界面可以看到primesim 的GUI接口

楼主:
大概的思路是:
准备SCL 2021.12,利用ocad大佬的和谐方法,产生license,找到primesim相关的feature,添加进去,生成license.dat,然后用SCL 2021.12挂载license。如果是低版本的SCL 会报SCL error,说daemon版本太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的思路是:
准备SCL 2021.12,利用ocad大佬的和谐方法,产生license,找到primesim相关的feature,添加 ...

我应该用的SCL2018.06sp1,没有任何异常发现。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应该用的SCL2018.06sp1,没有任何异常发现。奇怪。

可能是我哪里操作的有问题,不过能正常使用了现在。大佬,请问你看到primesim的GUI接口吗,目前我只能准备好输入文件,通过命令行调用primesim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应该用的SCL2018.06sp1,没有任何异常发现。奇怪。

刚刚再服务器上用SCL 2018.06试了下,也可以用了,之前应该是我license配置的问题哈

网友(2022-09-03):
好奇,请问下哪个贴吧有这方面内容啊?

网友(2025-05-02):
用GPU仿真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