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un LVS的时候又出现了下面这种问题,望大神们帮我解答下,谢谢(我就是刚入行的菜鸟)

楼主(2022-01-15):
图三是图二传输门的底层,每个传输门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这确定是LVS?LVS的结果不应该是source和layout之间的对比吗

网友A:
你这应该是ERC检查吧,看报告好像是有些net没有路径连到VDD或者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ERC检查吧,看报告好像是有些net没有路径连到VDD或者GND

确实是ERC的检查,但是提示我的net是两边poly之间的连接,不需要接vdd或者GND的呀

网友:
这个看看design rules文档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情况的说明,有些情况文档会说可以忽略

网友:
看情况而定,有些底层的是不需要管的,到顶层接好之后就没这种问题了,拿不准就找顶层问一下或者看工艺文件啥的

网友:
rule的warning是提醒你review问题点,在确保设计正确的情况下,可以忽略(不放心的话叫上你们design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