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BL的问题

楼主(2022-01-15):
有没有大神对工艺制造比较了解的可以解答一下,NBL为什么可以耐高压呀?看东部的工艺NBL是通过DNW和SDNW一层层接触pickup上去的,NBL能和P-sub耐高压,那DNW和SDNW也能和P-sub耐高压吗?它们不是和NBL一个电位的吗?求大神教教

网友:
掺杂浓度 结深

网友:
能不能耐压应该是看你掺杂浓度(空穴以及电子的数目),离子能承受住多大的电场才形成通道

网友:
NBL的作用不是为了耐高压,是为了隔离的。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A:
据我所知可能又两方面原因:1 NBL到其他地方的节是体内节,一般BV都会比表面节更高。2 NBL之后应该会有高温过程,这样到其他地方的节应该更偏向于线性缓变节,这样BV也会比突变节更高的。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的,望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可能又两方面原因:1 NBL到其他地方的节是体内节,一般BV都会比表面节更高。2 NBL之后应该会有高温 ...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耐压一般是轻参杂一侧决定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