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工艺,考虑lod效应,A,B,C三个管子匹配怎么做,比如比例是2:4:6,求教了!

楼主(2022-01-15):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CCBABCCDUM
DUMCCBABCCDUM

这不是共质心的画法吗,我说的是40nm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共质心的画法吗,我说的是40nm工艺

跟啥工艺没啥关系
单排可以考虑(D=DUM)
DDCCBABCCBABCCDD

网友:
S和D共用,dummy也是然后Dummy的gate和S接其衬底电位

网友:
LOD效应,描述的是MOS管OD的长度对器件特性的影响。在小尺寸的工艺中,比如40nm,期间大多采用STI隔离技术,而STI隔离槽内填充的氧化物会对隔离岛产生应力影响,从而影响MOS管的电流特性。
匹配MOS管建议common OD。
如果OD长度一样,DDCCCBBAABBCCCDD就可以了
如果OD长度不一样,可能需要与designer去沟通调整尺寸,不然没法做匹配。

网友:
OD共用两个一组,把共同接地或者电源的S/D端放在外侧,然后中心对称OD共用,左右加1个以上的DUMMY,dummy也可以和有效管OD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