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改错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22-01-15):
nets数都是相等的,电路也和版图重新对应了一遍,尺寸,参数也查了,都没问题,不知道哪里的错

楼主:
4个nets的错中layout和netlist个数都是一样的,高亮都是提示小单元内部的线

网友:
应该是线连错了

网友:
线是成对的吗?又可能接反了

网友:
开1能过(识别到门级);开2不能过(识别到晶体管级)。
原理是lvs允许A,B互换导致的逻辑问题;建议是仔细追那两段的线肯定是连反的
以上参考意见

网友:
你可以看下 detailed instance info 里面应该是具体说了那条线是接错了

网友:
应该报错的一对线接反了

网友(2025-07-17):
有个线接反了,你找到一错,一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