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的环为啥尽量不和别的环合并

楼主(2022-01-15):
求助大佬们

网友:
差分对尽可能完美对称,一般都是单独加guard ring+共质心+dummy,差分对的guard ring在加别的器件,肯定会对差分管有影响

网友:
谁教你的

楼主:
这个是别人面试的时候问的

网友A:
其他模块的线都不能从上面经过,器件更不能有接触了,因为肯定会产生影响,本身差分就是为了环境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模块的线都不能从上面经过,器件更不能有接触了,因为肯定会产生影响,本身差分就是为了环境一致 ...

好的,感谢

网友:
从电路上看,N环接的电位都是电源电位,但是差分对的环通常都是一个单独的电位,所以不能与其他环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