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_integral_t的疑问

楼主(2022-01-15):
我知道uvm_integral_t是logic signed [63:0]的,为什么第二种当传入的参数位宽不是[63:0]就会报错,但是第一种就没事儿

楼主:
额大佬,如果我想要一个function:输入可以是任意位宽的数组/队列,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单个参数的时候应该是自动类型转换了的,而数组类的是没有自动转换的。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使用多维的队列的,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会考虑使用class来实现。
至于任意位宽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tr.pack、tr.unpack方式来实现

网友B:
函数输入参数任意位宽的数组?这需求。。。楼上的回答是比较贴切的,做成class,然后传入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参数的时候应该是自动类型转换了的,而数组类的是没有自动转换的。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使用多维的队列的 ...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试用class和pack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输入参数任意位宽的数组?这需求。。。楼上的回答是比较贴切的,做成class,然后传入函数 ...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试用class和pack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