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LayerAndNot 产生layer位置问题

楼主(2022-01-15):
                GT_Layer=list("PO" "drawing")
                AA_Layer=list("OD"  "drawing")

                GT_shapes_List=setof(one shapes one~>lpp == GT_Layer)
                 AA_shapes_List=setof(one shapes one~>lpp == AA_Layer)

                 newShapes = dbLayerAndNot(cv GT_Layer GT_shapes_List AA_shapes_List ); list我想通过dbLayerAndNot 方式找出gate的endcap端. 对应  rotation=R0 与 rotation=R90 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layer都位于原点位置.
又什么比较方便的方式放到mos 红框位置

网友A:
经过测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是可以的

我是从mos上取的shapes,为啥就不行呢? 你也试试inst上的层次

网友B:
要考虑mos instance自身的transform,不知道你的shapes是怎么抓出来的,看起来是基于mos自身的cellview中的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mos instance自身的transform,不知道你的shapes是怎么抓出来的,看起来是基于mos自身的cellview中的 ...

有道理,回头我试下,先把坐标转换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