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里的main_phase、build_phase不写virtual是不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2022-01-15):
virtual既然是为了多态时候调用,它又会被继承,那定义一个component以后,里面的phase是不是不用说明virtual了?比如下图?

网友:
父类声明了virtual,子类就不用了,也是virtual的

网友:
最上一级的基类定义了,后面集成都都默认虚方法,除非你新定义的一个类,后续子类又需要覆盖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