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原创] 请问covergroup一般写在哪个模块?

楼主(2022-01-16):
covergroup收集覆盖率,一般是uvm哪定义。是在interface处收集还是自己写一个独立的coverage component,通过TML通信跟monitor链接。在学习的时候,觉得uvm是从接口发送激励,从接口监测输出,功能覆盖率应该是在interface处收集,但看其他人写的code,都是写出一个独立的模块。覆盖率收集和scoreboard有何区别?

网友:
我个人:
1.组件继承自susbscriber(TLM端口通信),收集并cover transaction;
2.直接在tb top module收集并cover dut port或内部信号;
可以在interface里收集
功能覆盖率只和dut port相关吗?不一定吧

网友:
写一个coverage pkg文件,把你要收集的功能覆盖率模型(也就是covergroup)都写在这个文件,然后在编译在你的flist里面,不管在哪里使用,直接在对应class例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