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看看跑不了lvs怎么弄谢谢了

楼主(2022-01-16):
是不是什么文件被我删了,最好详细一点我比较笨

网友A:
网表选错了吧

楼主:
我自动网表所以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选错了吧

我是自动网表所以应该怎么弄

网友:
看样子是网表没导出来,只根据这个信息也看不出是因为啥

网友:
电路点保存再看看

网友:
CIW窗口里找到error

网友: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 选中???

网友:
电路checksave一下,你可能动到了

网友:
字面就是电路导出失败,不是电路选错就是导网表失败,如果网表导出来了就是选网表路径不对。

网友:
电路check sav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