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虚短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2-01-16):
如下图所示的运放可以通过KCL和虚断得到Vin与Vout的关系,推出Vin=-Vout(A足够大);

由输入输出关系可以得到Vx=0;也可以证明运放的+-输入端虚短(+极等效接地);

但是在如下图所示的运放中,单纯使用KCL并不能直接求解出各输入输出电压的关系;

需要直接使用虚短Vx=Vy,才可得到Vin与各电压Vlp,Vhp,Vbp的关系;

这里就有几个疑问:1.直接使用虚短Vx=Vy的前提条件有哪些的?
                             2.直接使用虚短Vx=Vy,是否在DC与AC情况均成立,即这里的Vin,Vlp,Vhp,Vbp既可以表示AC量也可以表示DC量?

网友:
我的理解:1.运放虚短成立的条件就是它的增益Av无穷大。下面给你说明原因。

网友A:
我的理解是:1.运放虚短成立的条件就是它的增益Av无穷大,实际应用中比较大就可以,可以计算虚短条件的误差。
                   2. 虚短对大信号和小信号均成立,你所用的dc和ac的表述不准确。

       下面解释下虚短的本质原因,上面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哈:

              用一个数学公式说明,vid*Av = Vout ,差分输入信号vid经增益Av放大后得到有限的输出信号Vout,假设Vout是一个3V有限值,而Av又很大假设是1000,那么倒推得到输入差分信号只有3mV了,很小,即近似两输入端虚短了。
       由于输出信号大小被限制于一个有限值,增益为无穷大,则输入差分信号就会被要求到无穷小,运放内部会反馈自动调节共模电平使输入趋于虚短,至于调节过程就是输出差分对的原理了。

网友:
运放输入差分对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1.运放虚短成立的条件就是它的增益Av无穷大,实际应用中比较大就可以,可以计算虚短条件的误差 ...

好的,这样解释果然很清晰;

也就是说Av只是放大了运放输入端的变化量Vin-diff;

那利用虚短的原理,在DC,AC条件下,等式是恒成立的;

网友B:
虚短特性必须要在运放接成负反馈的情况下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短特性必须要在运放接成负反馈的情况下成立

你好,有没有什么比较快的办法能判断运放是否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