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一版Bandgap章节下面的电路接错了吗

楼主(2022-01-17):
在讲解生成PTAT方法时,接法如下图11.19;后面在实例分析时,接法如图11.30;因为M1~M4构成了正反馈环路嘛,所以哪一种接法才能保证稳定呢?个人觉得是11.19所示正确,手推了一遍正反馈环路的环路增益,确实如此,我这思路对吗?图11.31是低压cascode形式,但是拓扑结构也是与11.19一致,而与11.30不同

网友:
错了,会震荡

网友:
楼主是对的,贴一个反向芯片里面的为bandgap产生电流源的电路

网友A:
对角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角规律

请问是怎么个对角规律呢?图11.19和图11.30都是对角规律,只是电阻接的位置不一致

网友:
这种可以用电流镜去理解,通常为了保证工艺误差小,M3和M4的尺寸都会比较大。确保两路的电流相等,然后下面的M1和M2也是电流镜接法,由于两路电流相等,所以M1和M2的VGS相等。最终M1和M2的S端电压相等,从而产生了PTAT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