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yglass2019怎么添加feature?

楼主(2022-01-17):
安装了spyglass2019,安装版上的方法破解了,
但是总是提示checker的feature没有。尝试了很多次版上的方法添加feature,在.src和.data文件都看到checker了,但是还是提示缺损。
请大神指点,谢谢!

********** LICENSE FAILURE NOTIFICATION **********
        Some of the required license features could not be checked out.

        Feature name: "checker 2019.06 (or > 2019.06)" [No job handle]
       Feature details: "checker" (license token)
                     - Required to run SpyGlass Lint

        SNPSLMD_LICENSE_FILE = 27000@xxxxxx
        LM_LICENSE_FILE = 27000@xxxxx

        Please check your license setup, or contact your CAD administrator.
        SpyGlass is aborting current run.
        ********** END OF LICENSE FAILURE NOTIFICATION **********

网友A:
在src文件中,随便复制一个feature,然后只替换feature名为che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rc文件中,随便复制一个feature,然后只替换feature名为checker

没起作用,我明明添加了,但是还是提示没有i

网友:
应该还是你那一步pj出错了吧

网友B:
如果是floating的license,查看起license 的log文件、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floating的license,查看起license 的log文件、看看是什么原因。

请问怎么找到log呢?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添加feature貌似没用。还是scl和2019不匹配。用tan@ker的破解可以破解运行,但是没有长期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添加feature貌似没用。还是scl和2019不匹配。用tan@ker的破解可以破解运行,但是没有长 ...

请指教具体pj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添加feature貌似没用。还是scl和2019不匹配。用tan@ker的破解可以破解运行,但是没有长 ...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求详细解决步骤

网友(2022-03-10):
没有对安装后目录打补丁,可以阅读tanker64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