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nm下各种电阻的方块电阻

楼主(2022-01-17):
比如poly电阻的,NW电阻的,METAL电阻的等等

网友A:
可以直接从pdk里调出来看一下,去找相关的电阻(poly,nw,metal,相应类型的)应该比较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从pdk里调出来看一下,去找相关的电阻(poly,nw,metal,相应类型的)应该比较容易找到。 ...

大佬,是把器件调出来,然后看属性吗,我才接触,不太懂

网友:
调PDK W=1 L=1 然后Q下  看阻值是不是可以知道了?

网友B:
design rule里面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rule里面有说明

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把器件调出来,然后看属性吗,我才接触,不太懂

对,你调出来看一下 很去哦能够以看到的。

网友:
PDK可以在哪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