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8和AMS联仿问题

楼主(2022-01-17):
按照网上的教程一步步来的,路径里加了connnectLib文件,然后自己用verilog简单写了一个反相器,在测试的cell里在schematic的基础上生成了config文件,但是仿真的时候却报这样的error,Cadence Parameter name scale is reserved as a built-in parameter。请问这样的错误是库出了问题么?我也没设置过scale这个参数呀~就是简单的一个前仿,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后面在model library里把model file里选的工艺的√全部去掉就能跑了,波形都能看,但是模拟电路要用到这些库,一起联合跑就不太行了。是这个工艺的问题吗

楼主:
解决啦~~我原来用的smic18的工艺,换成tsmc18的工艺就能正常运行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3-07-10):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