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P中异步REG的确定

楼主(2022-01-17):
最近项目上VCS后仿设置+optconfigfile+的时候,把整个系统内的async_list确定了,但有一个IP是数模混合电路,自带仿真模型sdf,后仿中使用的是仿真模型+sdf反标。
为了确定系统和这个IP的接口时序是否正确,需要把IP里最外层的REG确定出来,用DC检查时序确定异步后设置Timing,而IP的其他部分设置noTiming(反标但不检查时序)。
想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检查方法对不对?以及这个最外层的REG需要如何确定?如果用下面的格式设置configuration file,VCS能否按期望检查时序?

tree {IP_module_name} {noTiming};
instance {tb_top.dut.IP_instance_name0.REG0} {Timing};
instance {tb_top.dut.IP_instance_name0.REG1} {Timing};
instance {tb_top.dut.IP_instance_name1.REG0} {Timing};
instance {tb_top.dut.IP_instance_name1.REG1} {Timing};
......

感谢!

网友A:
VCS ug: VCS processes statement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ppear in the configureation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S ug: VCS processes statement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ppear in the configureation file

谢谢老哥答疑,不过小弟比较关心的是IP最表层REG的获取,可能主楼表述不清我又画了一张图。或者老哥以前有没有做过集成有数模电路/模拟电路IP的后仿?关于这种情况的异步REG列表是如何确定的呢?(PLL情况比较特殊没有设置过异步,这个IP手册里也没有找到关于异步的说明)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答疑,不过小弟比较关心的是IP最表层REG的获取,可能主楼表述不清我又画了一张图。或者老哥以前 ...

我们模拟用自己写的简单的模型……模拟告诉我们哪些是异步的,很少几个……怎么获取我也不晓得,你问问后端?问问提供这个IP的?

楼主:
大概知道一个方向了,perl里有支持verilog解析的库,可以参考Verilog::Netlist手册,写个脚本把IP仿真模型里最外层port连接的reg抓出来,再用DC通过sdc报异步和同步reg,不过工作量体感还是蛮大的,而且可能有重复造轮子风险,以后有机会再试试。
通常情况异步reg是会在手册里列出来,或者IP商技术支持会给出的。只不过我这边情况比较特殊,只能采取全部noTiming,抓最外层接口的同步reg设置Timing的黑盒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