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mp波形异常,相位裕度为59.04dB

楼主(2022-01-17):
做了个opamp,相位裕度达到59.04dB,但感觉波形有些奇怪,有前辈懂得是什么原因吗?dc gain为99.23dB

网友:
极点问题啊

网友A:
几级的啊,好多零极点啊

网友B:
phase margin 够了并不是万事大吉,也要看一下gain margin,尤其是对于有complex pole的情况。高频 gain 往上抬有两个原因:1.complex pole 造成的damping;2.左半平面零点的影响

网友C:
需要tran 仿真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tran 仿真来确认

这个怎么确认?可以讲得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ase margin 够了并不是万事大吉,也要看一下gain margin,尤其是对于有complex pole的情况。高频 gain 往 ...

谢谢回复,gain margin 47.19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级的啊,好多零极点啊

4级

网友D:
单从图上看,这是环路上两个左极点(或一个共轭复极点)+一个左零点的典型波特图,且零点频率略高。相位图纵坐标不全,不过看上去0dB带宽内的相位没有下降到0或0以下吧?相位下降到接近0但又抬上去,这种情况理论上讲电路是稳定的,不过可以尝试将零点内移,更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从图上看,这是环路上两个左极点(或一个共轭复极点)+一个左零点的典型波特图,且零点频率略高。相位图 ...

网友E:
这种波形在LDO里面很常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波形在LDO里面很常见啊

嗯嗯,那应该是正常的波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那应该是正常的波形吧

正常啊,仿真器不会骗人,看波形就是前面两个极点,后面跟一个零点,当次极点比零点提前10倍频左右就是这种波形了,你可以自己分析下你电路里面的零极点位置是不是跟波特图能对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