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bist 仿真timing

楼主(2022-01-17):
再做 MBIST 后仿的时候如果data pin和address 报 violation 但是仿真能过,那还要不要修呢?

网友:
仿真用的Corner是报violation的Corner吗?

网友A(2022-03-10):
只要sdc没问题,就要修。sdf后仿不带ocv的。

网友B(2023-02-06):
引用 网友A:
只要sdc没问题,就要修。sdf后仿不带ocv的。

您好,您说的意思是, 给mbist仿真的sdf文件, 不能是ocv mode吐出来的?那用哪个mode吐出的sdf比较合适呢?谢谢了

网友:
先看看violation 的原因, 然后需要对比为啥pt 是ok的 ,最后决定是不是要修

网友:
无论是setup 还是 hold ,肯定有个原因造成 violation的 ,need dig out ~~~

网友:
这个也得看下是不是bist执行过程中发生的vio,有些是假的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说的意思是, 给mbist仿真的sdf文件, 不能是ocv mode吐出来的?那用哪个mode吐出的sdf比较合适 ...

不是,sdf这个format就不支持ocv delay的annotation,你可以看看sdf和pt里面找一个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