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后仿怎么disable 某个寄存器的timing check

楼主(2022-01-17):
Hi, 各位大侠
     vcs 后仿时怎么disable 某个寄存器的timing check. 比如有 top.dut.hier_A.B 寄存器,只需要把B的timing check 关了,不能把hier_A的timing check 关了,有什么方法,初做后仿, 发现vcs里面好像这种函数。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在配置文件中加
  instance {寄存器path} {noTiming};
把你不需要timing check的寄存器都加进去就行

网友:
VCS 编译时指定配置文件 +optconfigfile+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里的写法可以参考5楼。
另外加入 no_notifier可以禁止timing violation产生X态,让仿真继续进行。

网友A:
楼的方法是可行的, 以前一直用的是楼上的方式来配置noTiming的。
不过现在我比较喜欢实用vcs的ucli来处理,有更好的自由度,控制也更加方便,还可以直接就进行调试了,不需要一次次的进行编译尝试。具体的可以直接参考软件手册啊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楼的方法是可行的, 以前一直用的是楼上的方式来配置noTiming的。
不过现在我比较喜欢实用vcs的ucli来处理 ...

想问下大佬具体使用的方式是什么?能举个例子么,之前没接触过这种用法,一直用的cfg文件的方式,觉得编译很浪费时间

网友:
参考VCS UCLI ug
eg:tcheck <PATH>.XXX  all -msg -xgen -disable -r

网友(2025-09-19):
有没有办法只对某个wire进行no timing 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