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压信号从高到低,进入稳态,对管子有瞬态击穿的风险,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17):
(只要VGA输出超过600m,drv输出就会超过3V,drv级的几个mos管的瞬态电压就会超过击穿电压) ...

(只要VGA输出超过600m,drv输出就会超过3V,drv级的几个mos管的瞬态电压就会超过击穿电压) ...

(只要VGA输出超过600m,drv输出就会超过3V,drv级的几个mos管的瞬态电压就会超过击穿电压)

网友A:
并联diode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diode不可以吗?

楼主:
您是说是利用这种方式实现暂态过压保护么?

网友:
大概是这个意思,一般用一对diode,可以参考芯片IO的ESD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