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环路时测量稳定性,iprobe放在哪里

楼主(2022-01-17):
如下图,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环路,想要测量稳定性,iprobe放在哪里?如果放在运放的输出端,同时断开正、负反馈环路,最终得到的stability summary中的环路增益PM,是同时考虑了正反馈和负反馈之后的结论吗?

网友A:
放在关心的反馈环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关心的反馈环路里

两个都关心呢?现在出现了振荡的问题,不是应该负反馈大于正反馈,环路才能稳定吗?这样可以看两个环路共同作用后的结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都关心呢?现在出现了振荡的问题,不是应该负反馈大于正反馈,环路才能稳定吗?这样可以看两个环路共 ...

仿真试了吗?

网友(2024-04-21):
你好,这个单看放大器的输入时,负反馈系数是不是小于正反馈系数啊,和拉扎维p468分析的带隙是一致的,但是我看很多文章都是上图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