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2-01-17):
已解决

网友A: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不建议使用新版本的软件啊。1809其实蛮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不建议使用新版本的软件啊。1809其实蛮好用的

学习的一个项目对版本有要求

网友:
vcs版本低,如果系统的glibc版本高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2022-02-18):
有吗,学习一下,需要高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