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短路保护 过流保护

楼主(2022-01-17):
求助:各位大神,小弟求助“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相关资料,希望检测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一些的电路。拜托各位啦!!!

网友:
你是问LDO还是DCDC啊,短路保护就是比较输出电压啊,低于目标值的一定比例就关掉模块,期间要限制功率管电流不超安全区间
一般LDO过流保护的做法是在功率管旁边并联一个SENSE管,用运放让sense管的Vds等于功率管的Vds,sense管的电流得到后进行缩放,跟基准电流作比较,大于基准电流就拉功率管的Vgs来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