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undry工艺库疑问

楼主(2022-01-17):
某个节点的工艺库大多都有Ultra-High Density和High Density,Channel-Length 有40/50 um的,字面的意思理解没有问题。选择不同的Density和Length,对于最后的chip有什么影响,比如性能/功耗等?
有了解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Density 习惯叫Track, 有6T/7T/9T/12T等, 可以等价到到晶体管的channle width,channel width越大,单位时间电子穿越沟道的越多,timing越好,代价是面积大,功耗大。
Channel-Length 是晶体管沟道长度,沟道越短,电子传输的越快,timing越好,代价是功耗大。但是面积不一定增加,具体要看库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nsity 习惯叫Track, 有6T/7T/9T/12T等, 可以等价到到晶体管的channle width,channel width越大,单位时 ...

再咨询一下ULP与ULP eFlash这两种工艺有什么区别,在制造中是否可以混合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咨询一下ULP与ULP eFlash这两种工艺有什么区别,在制造中是否可以混合使用?

...

应该是不能的,flash 一般都是两层栅极,floating gate的。和普通纯CMOS 单层栅极工艺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