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优化LDO PSR

楼主(2022-01-17):
目前正在调一个LDO,遇到一些问题,请大佬解答!1.用理想电源做基准,LDO输出1KHz处的PSR反而差,用非理想的基准PSR反而好,请问是什么原因?

2.降低整体PSR除了增加环路带宽和环路增益,还有什么办法?1KHz处的PSR比环路增益低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前仿后仿?在 特定频点psr下降,就要重点看看loopgain在那个频点的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后仿?在 特定频点psr下降,就要重点看看loopgain在那个频点的特性了

仅仅前仿真,也不是特定频点PSR下降,3db带宽不到200Hz。用理想基准,1KHz时环路增益和psr差不多相同。但是用非理想基准,PSR就会好。

网友A:
可能非理想基准的输出也跟着变了,碰巧刚好补偿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非理想基准的输出也跟着变了,碰巧刚好补偿了一点

那请问这是一种常规手段吗?利用基准的PSR补偿LDO输出的PSR。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是刚好碰巧了而已,有点野路子,目前只是前仿,做出来芯片要考虑各种问题。不过这种正负抵消的思想在基准源电路设计中比较常用。突然想到,在计算LDO PSR时的环路(从电源端到输出端),和计算环路增益时候的环路是不一样,这个要注意,所以环路增益的频响并不能非常准确的反应PSR,会有额外的零极点。我记得sansen发过年代很久远的关于LDO PSR 计算的论文,可以去看一下,手算一下看看瓶颈在哪。

网友B:
Vref是不是输入给PMOS的栅极,电源上的AC分量在source端,gate端对应的AC分量会相互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是不是输入给PMOS的栅极,电源上的AC分量在source端,gate端对应的AC分量会相互抵消。 ...

是的,跟你说的情况一样。那这种PSR实际生产出来靠谱吗?

网友:
1.用理想电源做基准,LDO输出1KHz处的PSR反而差,用非理想的基准PSR反而好,请问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前面有人回答了。
是否靠谱,可以的,不放心可以跑蒙特卡洛看看

2.降低整体PSR除了增加环路带宽和环路增益,还有什么办法?1KHz处的PSR比环路增益低很多,请问是什么原因?
PSR和环路带宽与增益关系没有绝对关系,应该重新计算其小信号,再优化。
举个例子,一个开环的source follower,栅级固定,给个电压恒定的电流源,输出和电源基本无关了。考虑寄生,可以在输出加大电容,用pmos源和衬底短接作为 sourcefol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