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速通路上采用什么结构可以做到信号暂态过程是限幅保护,稳态后线性输出呢

楼主(2022-01-17):
高速通路上采用什么结构可以做到信号暂态过程是限幅保护,稳态后线性输出呢
——目的:由于信号从高到低达到稳态,信号暂态过程有击穿管子的风险

网友:
二极管不行吗?

楼主:
请问是不是可以采用上限限幅的方式钳位暂态电压,然后稳态部分,AGC正常实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可以采用上限限幅的方式钳位暂态电压,然后稳态部分,AGC正常实现功能
...

是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