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evel-shifter主要是用来切换时钟信号的最高电平吗?

楼主(2022-01-17):
      如题,请问level-shifter主要是用来切换时钟信号的最高电平,还是用来切换供应电压给某些模块用?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跨电压域的信号都要通过level shifter来转换。

网友B:
LVL最主要的作用是处理跨电压域之间的信号传输(控制信号、时钟信号),不能单单只是说最高电压,如果电压域之间地电位也不相同,也需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L最主要的作用是处理跨电压域之间的信号传输(控制信号、时钟信号),不能单单只是说最高电压,如果电压 ...

感谢解答!
请问一下“如果电压域之间地电位也不相同”,不同电压域地电位不都是0吗,可以有哪种不同?

网友C:
简单说,为了功耗,比如55nm下有些模块跑1.2v,有些模块跑1.0v,有些模块跑0.9v,那么这些模块之间的接口信号都是需要插level shifter的。高到低其实还好,但是低到高是必须的否则会漏电,另外就是tim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请问一下“如果电压域之间地电位也不相同”,不同电压域地电位不都是0吗,可以有哪种不同?
...

等你遇到这种应用了你就知道了,例如矿机IO需要多层分担抗压,地电位自然会有offset。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请问一下“如果电压域之间地电位也不相同”,不同电压域地电位不都是0吗,可以有哪种不同?
...

有些应用会有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遇到这种应用了你就知道了,例如矿机IO需要多层分担抗压,地电位自然会有offset。
...

        感谢回复,对于矿机这类应用,我暂时还没接触到。说到各种地,顺便问一下您,为什么说数字地比较不干净呢?数字地是一个节点,没有参考的点也不存在这个点的电压(或者电势)有多高,那这个地节点的这种不干净是以哪个点为参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应用会有负电源

嗯嗯,有些应用会有到负电源,我现在主要疑惑地电位问题。请问一下,电路里面地点位一般就是电源的负极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说,为了功耗,比如55nm下有些模块跑1.2v,有些模块跑1.0v,有些模块跑0.9v,那么这些模块之间的接口信 ...

嗯嗯,level shifter的变换对象是信号本身是吧。信号从低电压域到高电压域不加level shifter的话,后模块可能识别不了前模块的数据(这是否就是您说的timing时序的问题?),且前模块信号可能使得后模块被驱动那一级(比如一个反向器)NPMOS都导通产生漏电。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电压域的信号都要通过level shifter来转换。

感谢回答!学习了。转换的是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对于矿机这类应用,我暂时还没接触到。说到各种地,顺便问一下您,为什么说数字地比较 ...

芯片里面的地和你理解的地不一样,你理解的地应该是阻抗无穷小,绝对地电位,能够吸收所有噪声。但是芯片里面的地由于PAD寄生,bonding寄生电容电感,地不是那么强,特别是对于数字域来说,你想想数字里面全是时钟信号翻来翻去,那么快的瞬态变化,地没法完全吸收这些高频变化,导致地电位上很多小毛刺,这些小毛刺如果通过地线耦合到频率相对较低、抗躁较弱的模拟电路中会严重影响模拟电路的性能,所以数字地不干净,模拟电路要远离它,数字电源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里面的地和你理解的地不一样,你理解的地应该是阻抗无穷小,绝对地电位,能够吸收所有噪声。但是芯片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有些应用会有到负电源,我现在主要疑惑地电位问题。请问一下,电路里面地点位一般就是电源的负极是 ...

一般所说地就是0V,比如电荷泵产生的负电源不会称为地。

网友:
看一下level-shift的电路会比较好理解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B:
LVL最主要的作用是处理跨电压域之间的信号传输(控制信号、时钟信号),不能单单只是说最高电压,如果电压 ...

朋友是做mining asic的吗?在做小币种有技术上的疑问,能否加我微信13201554036

网友(2025-11-04):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请问一下“如果电压域之间地电位也不相同”,不同电压域地电位不都是0吗,可以有哪种不同?
...

这里的0不是绝对0,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