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DELAYCTRL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2-01-17):
使用ISE 14.6
使用芯片KINTEX7系列XC7K325T
问题:
我有两组LVDS的输入,都是4路,解串因子为8,两组LVDS同属于一个BANK
在MAP时提示如下错误:
MapLib:1000 - IDELAYCTRL processing failed.IDELAYCTRL symbol " rx1_bitslip/lvds_1_8/delayctrl" (outputsignal= rx1_bitslip/lvds_1_8/DELAY_LOCKED) and IDELAYCTRL symbol "rx2_bitslip/lvds_1_8/delayctrl" (output signal= rx2_bitslip/lvds_1_8/DELAY_LOCKED)have the same IODELAY_GROUP constraint and belong to different partitions.Their RDY pins cannot be used.
网上有说解决方法:set a different IODELAY_GROUP parameter for each core
但我在PlanAhead里可以看到,一个BANK只有一个DELAYCTRL,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猜测你是不是违背了这条限制?

“Do not use IODELAY Group in conjunction with IDELAYCTRL instances that have a LOC constraint”

网友:
再次看你贴出的报错,看来违背的是这一条:
“Instantiate only one IDELAYCTRL”。

用IODELAY Group,IDELAYCTRL只能例化一次,就是一个IODELAY Group中只能有一个IDELAYCTRL,你的错误报告反映出你分别例化了两个IDELAYCTRL:
rx1_bitslip/lvds_1_8/delayctrl
rx2_bitslip/lvds_1_8/delayct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是不是违背了这条限制?

“Do not use IODELAY Group in conjunction with IDELAYCTRL instances th ...

你好,问题我大致可以看明白,具体解决办法还是不大懂,我详细说一下我的应用,麻烦帮忙看一下可以吗,谢谢我的FPGA与外界通过LVDS通信
一组是      datap[3:0],datan[3:0],clkp,clkn         用来传输数据
另一组是   parap[3:0],paran[3:0],pclkp,pclkn     用来传输命令
所以我例化了两个LVDS核,上面这10对差化信号是分配在同一个BANK中,结果就出现了上文的错误
因为同时有命令和数据传输,我也没办法只例化一个LVDS啊,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问题我大致可以看明白,具体解决办法还是不大懂,我详细说一下我的应用,麻烦帮忙看一下可以吗,谢 ...

你试试在你的UCF文件中添加这样两句,看行不行:
INST "rx1_bitslip/lvds_1_8" IODELAY_GROUP = idgrp_rx1 ;
INST "rx2_bitslip/lvds_1_8" IODELAY_GROUP = idgrp_rx2 ;

意思就是你在设计中例化了两个LVDS IP,每个LVDS IP中分别例化了IDELAYCTRL,IDELAYCTRL没加约束,软件自动分配了相同的IODELAY_GROUP,分配的名称相同,然后冲突了,所以,你手动在UCF文件中为两个LVDS IP分配各自不同的IODELAY_GROUP名称。

"rx1_bitslip/lvds_1_8"和"rx2_bitslip/lvds_1_8"就是你例化的两个LVDS IP实体,idgrp_rx1和idgrp_rx2就是随便取的名字了,你自己看怎么好记好理解就怎么取名字。

这个就是你说的:“set a different IODELAY_GROUP parameter for each core”,原以为你是分配错了,突然回过味儿来,你是不是就没分配哦?

哦,你之前问过“怎么批量重生成IP?”,难道这个问题是你移植S6的设计到K7遇到的,因为S6没有IDELAYCTRL这个原语,K7有(为了提高IODELAY的精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放心,所有你没看的手册最后都会逼你看的,所有你没干的活儿,最后都会逼你干的。

网友B:
把IDELAYCTRL放到外面例化,不要在LVDS模块里例化,只是在LVDS模块里使用,这样就不会有同一个BANK例化2次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在你的UCF文件中添加这样两句,看行不行:
INST "rx1_bitslip/lvds_1_8" IODELAY_GROUP = idgrp_rx1 ...

谢谢您的解答,在UCF里加上约束就可以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IDELAYCTRL放到外面例化,不要在LVDS模块里例化,只是在LVDS模块里使用,这样就不会有同一个BANK例化2次 ...

这个在生成LVDS的IP核时,没看到有选项说外部还是内部,都是自己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在UCF里加上约束就可以了,多谢

不客气,能帮到你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