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重载及main_phase

楼主(2022-01-17):
build_phase重载的env,在main_phase中不被使用。

问题描述:
1.我有一个xx_env1,然后在此基础上扩展xx_env2。
class xx_env2 extend xx_env1;

2.我在base test中实例化xx_env1为env,且在build_phase用env2重载了env1, 设置default sequence在env2下面的sequencer启动没有问题。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xx_env1::get_type(),xx_env2::get_type());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env.2222.sequence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 xx_sequence::type_id::get());   //这里重载成功

3.把第2步build_phase的default_sequence删掉改为在main_phase启动。
4.在main_pahse中使用start启动,但这时出现了问题,这里竟然用env1,没有使用env2.
xx_seq.start(env.2222.sequencer);   //这里提示在xx_env1下面没有2222,重载的xx_env2在这没有被用到。

没找到问题点,还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这编译能过吗

网友B:
基础问题,extends的时候新定义了一个base 里没有的变量,base handle肯定不能指向这个变量,第一种情况那是你没这么引用,你要是这么引用肯定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础问题,extends的时候新定义了一个base 里没有的变量,base handle肯定不能指向这个变量,第一种情况那 ...

第一种情况,我的env2里面的东西都是正常run的,结果是正常的,证明重载是没问题的。所以config_db里面的路径可以使用,但为什么第二种情况就不行?
那我怎样才能在main_phase使用重载后的en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编译能过吗

第一种情况没有问题,结果是预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情况,我的env2里面的东西都是正常run的,结果是正常的,证明重载是没问题的。所以config_db里面的 ...

第一种可以是因为你确实有例化2222这个class啊,他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你不能用env1的handle去引用,第二种你可以这样: env2 env2_inst;$cast(env2_inst,env);然后在你启动seq的那个把那个env替换为env2_ins,这样就可以了,严格来说你这个都不算是重载,叫重写好一些,重载主要是针对task和function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可以是因为你确实有例化2222这个class啊,他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你不能用env1的handle去引用,第二 ...

非常感谢解答,可能我理解有一些错误,还请指正:
build_phase这里的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xx_env1::get_type(),xx_env2::get_type());    //这里应该是用env2重载了env1的实例env,理解是否正确?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env.2222.sequence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 xx_sequence::type_id::get());   //env.2222 这个env原来是env1,但有上面的指令,所以指向了env2,env2下面有2222所以可以正常使用。 这里的“env.2222.” 和main_phase的.start(env.2222.sequencer)的env.2222有什么区别?

网友C: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xx_env1::get_type(),xx_env2::get_type());
这个东西就是添加了一条记录,当使用factory创建env1的时候会去检查这些记录,如果查到了这个记录那么就会使用env2来创建,并交给env1的句柄。简单来说就是做了一个记录,重载的过程是factory实现的。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env.2222.sequence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 xx_sequence::type_id::get());
这个也是传递出去了一条信息,信息的索引是"this.env.2222.sequence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信息的内容就是seq_type。在env2.2222.sequencer启动的时候就会用相同索引去查找,查到这条记录就会使用config_db提供的seq_type去创建default_seq,这样你的default seq就能动起来了。实际configdb这里只是一条记录,并不会去检查你有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使用起来是安全的

main_phase的.start(env.2222.sequencer)
这个东西肯定是编译不过的,这是语法错误,因为你的env是用env1声明的,这个是env2的父类,没有2222这个东西,编译检查就无法通过。采用楼上提供的cast方式是可以规避这个问题的,毕竟你知道这个env是可以转换为env2,而env2的类型就包含2222了,这样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可能我理解有一些错误,还请指正:
build_phase这里的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xx_env1 ...

其实这个问题抛开现象看本质的答案我已经说了,你现在的困惑如果对factory机制和uvm config db源码有了解的话会很好理解,手机打字很累,给你说关键,你的override语句效果确实是create的时候例化了一个env2类型的实体,config db语句你传入的是env.2222…这样的字符串,注意这里不是引用,不是引用,不是引用,所以没有问题,当在你set的这个sequence的main_phase,会用他的get_full_name()和你set的这个路径进行匹配,你看全程没有之前的env.2222的引用,当然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_type_override_by_type(xx_env1::get_type(),xx_env2::get_type());
这个东西就是添加了一条记录,当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抛开现象看本质的答案我已经说了,你现在的困惑如果对factory机制和uvm config db源码有了解 ...

非常感谢!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可以以此为契机看看对应的源码,带着问题去看源码效果会很明显,从我的观察来看,身边好多人都是入职的时候培训培训,然后就一直工作,甚至工作五年以上都不看源码,确实uvm使用到的知识就那么多,学会了就可以干很多活了,可是当遇到一些平时没注意到的问题就悲剧了,一个问题可能几天都找不到原因,这个是在我身边发生多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可以以此为契机看看对应的源码,带着问题去看源码效果会很明显,从我的观察来看,身边好多人都 ...

是的,主要问题就是对源码不是很熟悉。

网友:
你只要保证实例化之前执行override,那就能成功。检查实例化语句和override语句执行的phase和时间顺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