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第一次做LVS出现以下的情况,请高手帮忙?很急

楼主(2022-01-17):
为什么我lvs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我的src.net文件和empty_subckt.sp都在指定路径存放,我打开src.net文件的第十行include也是指向.sp文件,为什么会出现无法读取的情况呢?

网友A:
需要翻译?看下那路径是不是可以访问或是没有这路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翻译?看下那路径是不是可以访问或是没有这路经

谢谢,不需要翻译,路径都有,文件也能正常打开,就是lvs的时候报这种错,不知道为什么.sp文件不能access到.net文件,不知道是不是环境问题还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B:
看着像路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路径,那个..有没有正确。换成绝对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路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路径,那个..有没有正确。换成绝对路径试试 ...

确实看着像路径问题,我路径怎么改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