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关于sigma delta ADC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2-01-17):
本人正在测试一个sigma delta ADC,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ADC在隔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个错误码,这个错误码会导致最终恢复出来的数据的SNR降低,以及产生谐波。有没有什么数据处理的方式能够把这个错误码删除或者校正,找回损失的SNR。因为ADC在不出现错误码的时候SNR应该是很高的,应该能够达到80dB+。但是由于需要计算FFT,需要取一段时间的数据,比如65536个点,里面会错几个点(10个以内)。谢谢大家!我尝试过直接删除这个数据点,或者用左右两个点的平均值替换,结果SNR都是反而降低了。希望得到各位大佬的解答,不胜感谢!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来解答

网友:
1. 做FFT的数据是经过数字抽取滤波后的奈奎斯特频率的码值吗? 我看楼主的第一幅图(输出波形)是正弦波,而不是sigma-delta调制器的PDM码流。如果能采集到PDM数据流的话,可以做一下FFT,然后跟数字滤波后的数据FFT结果做对比。判断问题出现的位置是模拟侧还是数字侧
2. 楼主测试adc的指标是什么?过采样时钟频率、osr、输入摆幅、反馈电压、数据输出IO的吞吐率。先确保数据采集卡的时序和功能正常,采样时刻要留够余量(建立保持时间之类的,与PCB走线相关)。避免系统误差
3. 如果测试平台确定没问题,可以降低过采样时钟频率、降低输入信号摆幅。再看一看SNDR,做一个对比,摸一下芯片的速度和摆幅性能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