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中提到的电流基准电路,仿真出现减幅振荡,应该如何调整

楼主(2022-01-17):
自己试着设计一个电流基准电路,按照Allen书上的实例,但是给电源电压一个阶跃信号进行瞬态仿真,发现电路减幅振荡,但是最终可以稳定,这是正常现象吗?然后试着把iprobe加在下图的位置,进行stb分析,仿真结果如图,环路增益幅值始终小于0dB,这是否代表该电路稳定?

网友A:
前仿稳定,但是极点可能没调很好,导致震荡的时间比较久。后仿加了寄生,或者在PVT时有风险,建议看看带着寄生和PVT的时候还能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稳定,但是极点可能没调很好,导致震荡的时间比较久。后仿加了寄生,或者在PVT时有风险,建议看看带着 ...

stb summary显示always stable,因为环路增益幅值始终小于0dB,这时候应该是肯定不会振荡吧,这个极点也没法子调啊

网友:
你这个不叫震荡,这个也算稳定的一种,比较临界稳定。极点的拉布拉斯反变换的时域表达式实部绝对值比较小,接近虚轴

网友B:
这叫相位裕度很小,出现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相位裕度很小,出现振铃

但是环路增益始终小于0dB,您看stb summary的结论,这还有相位裕度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