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XI VIP使用

楼主(2022-01-18):
axi vip 报这个fatal 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使用手册只说了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没说为什么出现,我以前的环境不会出现,新的验证环境就会出现,是验证环境的问题吗

网友:
看报告猜测你的monitor用的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你slave的sequence,一定是出现了传输还在继续,但是slave response sequence已经停止的情况。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比如slave sequence启动的phase和实际需要的不一致,又或者被你自己ki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