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源代码 uvm_create_random_seed()

楼主(2022-01-18):
最近跟seed较上劲了,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但其实在实际的项目应用中,我们就是用+ntb_random_seed=1234567,来指定seed,但是最近看源码,发现有uvm_create_random_seed()这个函数,从表面意思来看,就是指定random seed。这里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ntb_random_seed=123456作为vcs的一个参数,它是怎么样在代码的内部来指定seed的?

+ntb_random_seed=value
Sets the seed value to be used by the top-level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at the start of simulation. The srandom(seed) system function call overrides this setting. The value can be any integer. The default random seed value is 1.

第二:uvm_create_random_seed()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意思?跟+ntb_random_seed指定的seed有什么联系呢?

楼主:
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学霸,其实我是好奇你为什么想钻研这个呢?自己搞我只是在之前带新人的时候有的小lab会这么写一下,真正的项目还是你说的这种直接给仿真器传一个seed就可以了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两套机制吧,UVM在SV RNG的基础上做了一些random stability的enhancement
可以参考https://iksciting.com/random-stability/
不知道你能不能访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两套机制吧,UVM在SV RNG的基础上做了一些random stability的enhancement
可以参考https://iksci ...

网址是韩语的,可以翻译成英文

网友C:
看的挺详细的啊。我的理解啊,+ntp_random_seed是用来指定仿真器的初始seed,仿真器内部参数,应该看不到具体的实现方式,uvm_create_random_seed()是用这个初始的seed 再次随机出来一个seed供后续的环境使用,可能可以获取到更好的随机性(这个东西需要理论证明,按我的理解都是从一个源头过来的,可能影响不会太大)。两个东西并不冲突啊。
另外uvm_create_random_seed()这个函数有点小问题,会有概率返回0,而srandom的参数应该是不可以为0的,仿真多了仔细看log应该可以看到这个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霸,其实我是好奇你为什么想钻研这个呢?自己搞我只是在之前带新人的时候有的小lab会这么写一下,真正的 ...

最近组内有同学在讲seed部分,但又讲不太清楚,就自己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两套机制吧,UVM在SV RNG的基础上做了一些random stability的enhancement
可以参考https://iksci ...

这个讲的太好的,解开了我所有的疑惑,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挺详细的啊。我的理解啊,+ntp_random_seed是用来指定仿真器的初始seed,仿真器内部参数,应该看不到具 ...

是的,所有thread的派生关系如图,其实UVM就是在这个上面又做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