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情况calibre结果的尺寸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18):
明明电路导出已经设置好了,但是跑出来的calibre结果显示不一样,尺寸都是对的,就是单位不一样然后全报错,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想要导出的版图和电路都显示um的数值,试了好多方法,好像都不行,求助大家!

网友:
选meter  试试

楼主:
三个选项我都试过了,电路导出来的结果都是这样

网友:
蹲答案,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cdf中显示的数值都是正常的,如2um这样的

网友A:
用virtuoso单独从电路导出cdl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irtuoso单独从电路导出cdl看一下。。

导过了,meter,micron,none都试过了,做出来的结果电路nelist的尺寸还是上图的格式显示......

网友A:
lvs rule的单位是啥?

网友B:
看下netlist 里 nch5  lenght = 0.5 还是length = 0.5u   ? 看起来像是单位没识别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netlist 里 nch5  lenght = 0.5 还是length = 0.5u   ? 看起来像是单位没识别对

length = 0.5u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的单位是啥?

第一种:我用的是这个 UNIT LENGTH M,出来的结果:就算尺寸对应上了它全都报错,可能是因为版图导出的是M,电路导出的是um,如图1。

第二种,我把它用这个 UNIT LENGTH U,出来的结果是对的!但是它版图和电路显示的都是5e-07这种格式(因为最后top时会有很多的尺寸偏差,所以我不想要这种显示格式),如图2。

  我想要的是版图和电路都显示w:2u ,l:0.5u 这种格式!
  但是不管我怎么改电路的nelist,它显示的都是5e-07这种格式,这样就很不便于我快速观察尺寸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netlist 里 nch5  lenght = 0.5 还是length = 0.5u   ? 看起来像是单位没识别对

nelist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nelist是这样的

netlist是没问题的,还是你说的 UNIT LENGTH 的问题。按理说你用U的话应该是 2u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是2e-6的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list是没问题的,还是你说的 UNIT LENGTH 的问题。按理说你用U的话应该是 2u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是2e ...

对,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显示的问题在哪,这就很烦人,几乎能想到的地方都去确认了一遍,难搞......

网友C:
1.看你run lvs下面的产生的sp网表可以看你layout的单位
2.cdl选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你run lvs下面的产生的sp网表可以看你layout的单位
2.cdl选value

.sp网表的单位就是1e-06这种格式的。
但是cdl中选valve不是电阻电容的属性吗?我试了一下,没啥变化,具体该怎么操作?

网友C:
看你的网表没有问题,但是你用的工具跑出来的结果显示是不是交错的(看看工具上有没有什么设置误差的点);实在不行搞脚本处理下数据,以前我们有次就是脚本处理了(但是要确保设计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网表没有问题,但是你用的工具跑出来的结果显示是不是交错的(看看工具上有没有什么设置误差的点); ...

目前还未确切解决问题,也只能先这样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