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在virtuoso schematic中可以看两个原理图的对比差异不?

楼主(2022-01-18):
咨询一下,有两个类似的原理图,怎么看这两个原理图器件的差异?

这个有办法可以做个comparision嘛?

网友A:
同问,目前只在custom compiler工具看到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目前只在custom compiler工具看到过这个功能

那个custom compiler是啥?

网友B:
网表抽出来,做di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表抽出来,做diff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表抽出来,做diff

具体咋做different呢

网友:
直接敲diff  netlist1 netlist2
或者Calibre的LVS里可以把layout和schematic源都改成已生成的网表来进行比对,即SVS,如果结构和连接关系完全一样但只有器件尺寸有差别,用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直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