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助act连接问题

楼主(2022-01-18):
如图,怎么在ERC中报出来左边得metal是floating的,不把act当作连线,我看着都说修改lvs cmd file,有没有大佬把语句留下,softconnect的语句

网友A: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网友B:
为啥要修改LVS rule ,直接把M1和右边的连上不就没有floating了吗?

网友:
而且这个应该是底层cell吧,假如在顶层连接就不存在这个error了,你在底层可以不用修改。

楼主(2022-02-17):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修改LVS rule ,直接把M1和右边的连上不就没有floating了吗?

我只是做个示例,rf里面的sub需要断开的,但是有些时候不注意可能一条ring切了2次,就会可能导致出现一部分m1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 PATHCHK !LABELED by layer

开着这个,但是检查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着这个,但是检查不出来

rf  版图的sub为什么要断开?是专门断开的还是连线时不得不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  版图的sub为什么要断开?是专门断开的还是连线时不得不调整的

好像是说避免出现闭合金属连线,和电感产生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