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提取lib,如何添加“is_pad : true”属性

楼主(2022-01-18):
如题目所示,请问使用PT工具做ETM时,如果某个Pin是一个pad,那么使用什么命令可以给这个pin添加“is_pad : true”属性?

网友A:
我没有具体实验过,但是有发现过相关的痕迹。
你在pt中去man define_user_attribute,在里面去找extract_model文字,可以看到define_user_attribute可能会影响pt etm gen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具体实验过,但是有发现过相关的痕迹。
你在pt中去man define_user_attribute,在里面去找extract_m ...

多谢!但是并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是并没有

那就自己脚本添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