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ULP与ULP eFlash的区别

楼主(2022-01-18):
请问一下ULP与ULP eFlash这两种工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理解,eFlash ULP的工艺,Flash IP可以做到Chip内部,但是单纯ULP的工艺不可以把Flash IP做到chip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可以理解,eFlash ULP的工艺,Flash IP可以做到Chip内部,但是单纯ULP的工艺不可以把Flash IP做到chi ...

一个非FLASH 的IP是LP工艺,其他数字逻辑用LP eFlash工艺库,可以merge在一起生成吗?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不行的,因为两者的spice mode(这个涉及到时序) & drc/lvs rule(这个就是物理特性参数来)是不一样的。非Flash IP不一定能过Falsh的Rule。

网友(2022-04-27):
引用 楼主:
一个非FLASH 的IP是LP工艺,其他数字逻辑用LP eFlash工艺库,可以merge在一起生成吗?

...

我认为没有问题,flash工艺只有RPO层不一样,因为涉及可靠性,如果flash工艺没有用到nvm器件,其它器件的model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