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整形SAR ADC

楼主(2022-01-18):
20资产
最近在做噪声整形SAR ADC,想先用传统SAR ADC架构进行MATLAB仿真FFT,然后再用NS SAR ADC架构仿真FFT。在用传统SAR ADC结构做FFT时,尝试用DS ADC数据流的方式计算FFT,发现离正确结果有一定的偏差,仿真出了下图,想问一下是不是SAR ADC不能用数据流的方式做FFT,NS SAR ADC做FFT的方式是不是和DS ADC一样,是用数据流来做FF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是做FFT的方式不对~我直接将NS SAR的每一次比较的码值当做SD ADC的数据流来做FFT,所以计算出 ...

你既然是5bit的SAR,那么SAR出来的digital code就是在0到32之间,然后你再把这些codes做FFT就行了。

楼主:
5 bit 的SAR ADC架构

网友A:
I don't use that. but i think you can convert the bit stream to analog using ideal dac in cadence. and use cadence to caculate SN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don't use that. but i think you can convert the bit stream to analog using ideal dac in cadence. a ...

你好,想咨询一下NS SAR 是怎么用低位数实现高精度,例如5位实现9位A/D转换,这个多余的输出码值适合delta-sigma ADC一样进行处理吗?

网友B:
楼主的波形看上去好奇怪。NS SAR出来的digital output和sigma delta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一样的,你做出FFT之后应该会看到信号的tone和被整形的量化噪声才对。

网友:
你这是传统的SAR ADC,如果用Sigma-Delta ADC的FFT来分析,要改OSR等设置的。

传统sar是奈奎斯特采样,Sigma-Delta ADC是过采样,设置不同,FFT的计算是有所区别的。

先理解FFT的实际意义以及怎么做FFT,这样可以根据具体的电路来调FFT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波形看上去好奇怪。NS SAR出来的digital output和sigma delta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一样的,你做出FFT之后 ...

是的,应该是做FFT的方式不对~我直接将NS SAR的每一次比较的码值当做SD ADC的数据流来做FFT,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好像有问题。想问一下NS SAR的输出码值是怎么做FFT,是和SAR ADC一样的处理还是和SD ADC相同的处理方法。

网友:
横坐标改成linear

楼主:
试了一下,可行的!